麻烦哪位高手能告诉我下这3个仁宝工厂料号的主板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0-07-02):
求助这3个料号   对应的型号主板
LA-5671P
LA-5581P
LA-5421P

网友:
  一般可以从笔记本主板上看其板号 这个是确定的 从板号看笔记本是个不确定的东西 因为 一是有可能一个板给数个笔记本做  比如清华同方V30 海尔W61 蓝天 CLEVO M54V  M5XXV(D03).pdf 就是给几个厂家做的 另外一个 有了板号 笔记本的代工厂家还没有来得及给哪个笔记本oem厂商定夺呢 有的就是代工厂做的白牌机 也就是 给个样机你 你tcl看中了 就给贴tcl的牌子 神州的看中了 就给神州的牌子 所以说 你这样问 回答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