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R23开不起机

楼主(2010-07-02):
今天接到一台明基R23开不了机,坼开主板以后发现,此机是被雷击坏的,网卡芯片液晶短路。焊下网卡芯片以后,还是开机没有反应,
有开机电压。

网友:
待机正常吗?摸摸看其它地方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系统供电有吗?

网友:
名江 -1 技术区,不要乱来。

网友:
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如果是雷击板,一般网卡坏掉后也会坏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