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子 IO为83627F 不能开机

楼主(2010-07-02):
一台联想845主板 IO为83627F的机子进水,吹干后不能开机, 按开机按钮W83627F    67  68脚电压有跳变    72脚始终不置于低电平,73脚电压也能跳变  ,判断为IO损坏。 自己用一个8050三极管 一个1K电阻和一个4148二极管改装成功能开关机。 三极管E极接GND 、 C极接开机绿线、基极接二极管再接1K电阻  ,电阻另外一头接W83627F的73脚,(73脚在开机状态下有3.3V左右的电压) 由于自己不会画图 不会上传图片。

网友:
你发这个贴的用意是:你用这种办法解决IO坏的问题???可以上传个照片吗?

网友:
楼主,   那我想问一下,   你这个电路能关机吗,?    是如何实现的呀?

网友:
你IO里面别的功能呢,都是好的吗,就光坏的开机吗?

好强,能关机吗,画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能正常开关机的  73脚电压会在开关机按钮的动作下变化  关机状态为低电平  开机状态是3.3左右的电压。不知道怎样上传图片

网友:
不是很了解WINBOND的IO,如果是被水泡过,估计是焊盘氧化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IO明显坏了  能开机  可能还会影响到别的功能  最好换一个

网友:
还是建议楼主换一个。

网友:
这样也能让它正常开机,,有机会我也试试。。。。。。。哈哈。。。

我想还是换个吧,别这个I/O中其它功能也有问题。。

网友:
搞不懂,I/O坏了就换一个呗这种I/O这么多,还影响其他功能

网友:
IO既然知道坏了 就换了吧·。。不然会出现一些奇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