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E主板接触不良??

楼主(2010-07-02):
有一块华硕P5E (X38),故障现象为不安装CPU散热器能启动,跑码正常,但是把散热器固定至主板时,不跑码,-、+12V\-、+5V都正常,怀疑主板CPU区域有虚焊,求指导思路,本人新手, 3Q了各位!

网友:
确实虚焊,我上次有块P5KPL-AM SE 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应该从哪查起呢?

网友:
找个维修的给你补补焊,最好是BGA重做CPU,

网友:
上风扇固定架主板就变形,虚焊的地方就断路,当然点不亮。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座子有空焊了  加焊座子或换座子

网友:
用座灯或者775治具看座子有没短路 空焊

网友:
呵呵,我只是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不会修,我是卖电脑的,只会简单排查故障

网友:
有设备就自己重做CPU 没有的话就拿到有维修的地方做下 要不笨办法 CPU座位置下垫个海绵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