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液晶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10-07-02):
     显示器的左面有一竖的宽条,伴有闪动。其他显示正常。调节亮度对比度恢复初始都没作用。

网友:
这个是液晶?感觉像是CRT

网友:
怎么好像普平呀,看着面鼓着,这个是不是主机BIOS不好呀,找个刷上试试

网友:
好像是屏模块坏了吧    要不拆开用手指压压   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
不用看了,屏坏了

网友:
拆开看看屏线;擦擦;再试一下;不行的话屏就坏了

网友:
一般都是屏板上的块子坏了,只是不好修而已,高手的话还是可以搞定的

网友:
应该就是屏坏了,遇到过

网友:
屏坏了。这好难搞的。

网友:
屏肯定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液晶。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屏线拔下来试过,没有作用。好像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