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块上电之前诊断卡12V 5V RST灯常亮的主板

楼主(2010-07-02):
一块精英P965T-A REV 1.0B主板,开机不跑码。观察到未开机状态下:诊断卡12v 5V RST灯常亮,明显不正常。用手摸板上的芯片,网卡有点热。死马当活马医吧,热风枪拆掉8110芯片,试机正常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理论不够啊

网友:
网卡复位不正常,所以复位不过,拆了自然就好了

网友:
主板出问题之前,也是网卡偶尔丢失,装不上驱动。清了一下CMOS,开机之后网卡启动不了,设备管理器里有黄色叹号。关机再开,主板就不跑码了。网卡复位不正常也说不过去吧?因为还没开机呢,诊断卡的灯就是亮的

网友:
接上ATX电源后,你要查查ATX插座的3.3V和5V是否有电压,看是否为自动通电,光看诊断卡有何用,这叫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待机状态下,网卡有3.3VSB,如果这个电压有短路的现象,可能引起你说的问题。至于复位,那是上电之后的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卡芯片短路   影响到PCI总线  导致复位与5V等串路

网友(点评):
这个说法让人信服

网友:
好强啊,没通电复位灯长亮少见,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