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10v 不开机

楼主(2010-07-02):
客户送来,插上电源线,开机,灯不亮,心想可能是电源板和高压有问题,打单放一边,做完别的事拆盖,测电源5v、12v、25v都正常,无跳变,心想不开机电源不亮,是不是驱动故障,量1084 d极3.3V正常,测开机键2.18V,正常的应该是3.3V或是5V,跑线吧,开机键接一个电容到101电阻进驱动板大芯片,电容好的,电阻也是好的,难道是主芯片,查查相关资料,都说是资料有问题,不知是否正确,但也想试试,那位仁兄有这个资料可以供献一下吗??在此谢谢!!

网友:
不绝对是驱动板问题。电源板带不起负载也会是那样的,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看你测得也不少,开机信号的高压板的电压有没啊?

网友:
按键漏电也会开不了机,测驱动板的供电  时钟  复信三大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高压板的电压是25v正常,按键漏电也不会,因为是拨掉按键板跑线路到大芯片,量的是大芯片的脚是2.18V,我仔细量了一下高压电路这边,发现驱动管到逆变器的电压在拉低,正常的不会拉低,所以在故障定高压电路,可是没有25v的高压板,只有等配件到了才能确定了

网友:
在电源后面接个负载上去试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在检查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