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关于场管更换问题

楼主(2010-07-02):
型号;GA-8VM533

一个上管带两个下管

上管K3638 下管K3639。那我是不是要两一模一样的来更换。而且我一般的主板都是一个上管一个下管。拆那种来替换行得通吗。有没有什么更换标准。

测试了上管的。S极和D极居然导通,那应该是坏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S极和D极导通,是坏了  在坏板上拆CPU供电处的场管换上去 一般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
上下管代换要求不一定一样,但不是随便更换就可以,型号和数值要相近

网友:
你说的数值是不是指功率。如何看。。

K3639
KS  49   这两行数字是我在场管上看到的请指点下。老刘

网友:
没考虑太多,一般情况下我都是通换的。别把N和P的弄错都没出过问题。

网友:
后来我拆下来测试场管,不会导通了。有人说是电源管理IC短路造成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一下主板上面  场管焊盘G极的对地值来判断是不是电源I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