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清风扇灰后不能启动,请教

楼主(2010-07-02):
一块AGP的FX5200 128M显卡,把风扇拆下来清灰后,只能显示开头的NVIDIA 的128M信息,然后变屏幕上角一闪一闪的不动了,不能显示其它自检信息,换了几块主板都是这样,请教如何是好。
显卡

网友:
压一下GPU试试吧。

网友:
显卡BIOS可能坏了,重新刷写一下

网友:
可能不小心搞掉元件了

网友:
检查gpu,显存焊脚间有没有东西粘连或发热现象,重新加焊一遍

网友:
一是GPU虚焊,一是吹风机太厉害,将小元件吹去了

网友:
我想刷下BIOS,但不能显示,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用PCI显卡进去刷

网友:
显存的数据线或地址线与GPU通信存在空焊的地方了

网友:
显存短路会这样,5200把两个数据位短接可以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