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在苏州--有哪位热心大哥給小弟换个V3000的965北橋啊?

楼主(2010-07-02):
我朋友的惠普V3808TU,北桥965GM,本來還可以开机的,只不過进系統就重啓,現在北桥被我搞烧了,烫的不行,鸡蛋到上面立刻就熟了,苦于沒有BGA返修台,速手无策,看看机壳还满新的,扔了可惜,请问有沒有苏州附近的兄弟可以幫忙,多少钱报个价啊?
小弟在這裏先祝您生意兴隆啦~

网友:
换了不好给钱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大人,您不會就是苏州的吧,换不好可以再换一次啊,真是的~~~

网友:
再换还是不行呢,版主的意思是如果不是北桥的问题,但是付出了劳动,你还给钞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可以給錢啊,但是這樣會不會导致別人不太負責的换?有點担心的说~~谢谢各位

网友:
那你就应该找一家维修公司,你也不要说什么什么问题,让他去查,然后报价维修。像你这样只是怀疑是北桥的问题,不能确定是,就要找人加工,人家当然查都不查就给你换了。有的时候低调一些还是不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哥指导,好人啊,生意兴隆啊

网友:
肯定用土炮了  没上bga   不挂才怪

网友:
关键是这种桥里面还封了一些黑胶,在内部的四个脚,不是光外面的一小点黑胶,我上次做了三个,其中一个就失败了,晕掉了好几个点,不好补,我是外维的,而里稍徽往里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