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Super cache有实际效果的上图看一下

楼主(2010-07-02):
我都按照一些教程那样设置了,感觉一点都没有效果,我用的是Super cache III有注册机的, 4G内存我设置 cache page size 32K,cache size 1024Mb,排序算法MFU,测试效果跟没安装SC之前一模一样,没变化,读速度都是105MB/s,我的硬盘 西部数据串口的160G,改cache page size为64K也是一样的,顺序读调0或5也是没有用的,没有变化的,若用了Super cache有实际效果的上图看一下或者说一下具体该怎么做?

网友:
我也用过一次,确实没什么效果。如果你想提高读盘速度,还是装个磁盘阵列吧,速度的提高是立竿见影的。

网友:
原来Super cache 与Ramdisk完全是两个不同概念的内存软件,完全是两回事,诸多论坛喜欢将两者作比较。

网友:
把cache page size 设为4K较果会很显著,不过占CPU很高
注:无盘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