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昭阳E600A 加电不开机

楼主(2010-07-02):
E600A 加电不开机 电流0.61 帮忙分析下哪里问题?谢谢了

网友:
电流偏高  估计有短路的地方了

网友:
换内存试试了吧

网友:
你说的这个是加电无显示吧,换换内存,和CPU试一下,测一下两个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不过内存,检查一下主板的内存接口。

网友:
这个机器是独立显卡的 显卡接口有虚焊的问题 在就是不接开关板试试

网友:
这机器南桥也挺爱出问题的,说的在详细点吧。

网友:
机器应该是没有过内存。

网友:
待机电压有短路了

网友:
  你的那0.61是待机下的吗  要是触发后 你打下波形看看到那步了啊   应该是没有过内存吧

网友:
恩 内存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