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915主板启动后无显示(集成显卡),测试卡01-C1-RF-01不停循环

楼主(2010-07-02):
杰微915启动后无显示(集成显卡),CPU、北桥发热(属正常热),无显示。测试卡01-02-03-07-C1-C3-RF-01不停循环,测试卡复位灯一闪即过。
另外说明:
此板在办公室测试时是正常的,拿回家装上机箱后就出现这情况,现在又拿回办公室测试也不正常了,用热风枪加热了CPU座、南北桥也无效,不知是什么问题?
请帮助,多谢!

网友:
检查吓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多谢,但我不知如何检查吓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你这种情况属于不太稳定的那种,估计机器也比较老了,量量内存电压看有没有问题,看看金手指是不是不良了。换个内存,查到别的槽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IO坏  BIOS出错 再就是COM口芯片坏也会引起  先COMS放一下电试试

网友:
我还是不会查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IO坏  BIOS出错 再就是COM口芯片坏也会引起  先COMS放一下电试试

网友:
支持楼上,建议楼主测一下IO的VCC、CLK,在检查串口芯片是否击穿,最后就是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