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适配器不能开机,电池可以

楼主(2010-07-02):
新手请教,手上一台索尼本本,适配器,电池都接上不能开机,单独用适配器可以开机,单独用电池也可以开机,同时接上就不能开机 ,借用贵宝地向各位老师请教下维修思路。

网友:
这因该是电池适配器切换电路的故障。

网友:
看充电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充电转换部份有问题,

网友:
  我想应该是充电电路坏了吧    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吧 也不知道该怎么修呢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  第3 个MOS 管问题!!

网友:
电源转换芯片有问题,你检查看看,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
应该是充电电路有问题,慢慢查吧,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了。

网友:
肯定是哪一个MOS 管坏了啊!!

网友:
隔离保护或者是切换电路的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