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GCM5 V2主板开机马上断电,换了MS-7能开机CPU没电压

楼主(2010-07-02):
V星945GCM5 V2主板开机马上断电,按住开机键不松手反复通电断电10秒左右能开机,CPU供电的插头已经拔掉了也是一样的情况,会不会是开机芯片MS-7G问题?还有开机就烧CPU中间一相供电上面的场管,拿下中间供电所有场管后,上假负载开机有1V核心电压,装CPU怎样都不能开机。供电IC RT8802A已经换过.RT9619A没有配件没换,这是之前发的贴,现在换了MS-7以后,能开机,但是CPU供电又没电压了,之前用假负载有1V电压,现在用假负载都没电压了,供电IC RT8802A的1脚 EN电压为0V,是不是坏了,换MS-7之前是有1.2V,换了就没电压了,MS-7与CPU供电有关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查别的供电正常不正常   再查CPU供电   电源管理芯片EN信号都没有电源芯片肯定是不会工作的   EN一般是由VTTFSB转过去的   还有就是注意一下 你焊的芯片有没有空焊了

网友:
MS-7只管开机,,,和CPU电压没关系,如果别的电压都正常,那就电源IC的事了

网友:
楼上的兄弟  说错了, MS-7 和 CPU供电是有关系的, MS-7的第13PIN 正常情况下输出0.4V左右的电压会通过电阻三极管转换 送给 CPU供电IC ,  也就是供电IC的EN 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