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45GC主板换CPU座以后,CPU风扇装得太紧就不能开机,还有CPU温度特别高

楼主(2010-07-02):
一块杂牌945GC主板换CPU座以后,CPU风扇装得太紧就不能开机,还有CPU温度特别高,用P 2.93的CPU,正常CPU温度也就50度左右吧,不知是不是BIOS测温不准有时120度有时40度,还有CPU风扇装得太紧就不能开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打开超线程以后,有一个核心长期是100%满载不变,会不会是CPU座的问题呢?换的是带针的CPU座。BGA的座我都不会搞。

网友:
座的问题吧,估计虚焊了。重做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带针的CPU座?是针插的U座?主板以前是什么U座?是BGA  还是针插的?

网友:
主板以前就是带针的CPU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就是带针的CPU座  应该是你换的时候 有些针脚没有完全放下去导致CPU针高低不平  CPU座上面装一个坏的U   在板后面用烙铁把针拖焊试试

网友:
CPU座是有几根针高一点,现在CPU占用率100%,不知怎么解释?

网友:
是U座的问题,最好更换U座

网友:
U座没换好哦!再 换个吧!

网友:
BGA你不会搞 你是怎么还得座子哦

网友:
是座的问题,有些针高一点,按照涵山的办法加焊也不行,可能我的技术不行,后来我用吹焊吹了一下,现在好了一点CPU不会占用100%了,但风扇装得太紧就不行,CPU温度高应该是测温探头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死机呢!运行一下试试

网友:
关掉超线程 或者升级BIOS 44

网友:
是否需要清洗CPU座,CPU底下的金手指用橡皮擦擦拭看看?

网友:
现在除了CPU温度不稳定外,有时10多度有时100多度,超线程打开也没问题了,风扇装紧也没有问题了,温度不准可能是BIOS问题,但是杂牌主板的BIOS没发找到。LDZU ELECTRONICS CO.,LTD. I945 Series这是用鲁大师检测出来的主板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看北桥上面的型号  然后找一个公板的BIOS刷进去试试   温度不稳定
温控电路出问题  IO坏  BIOS坏都会引起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