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

楼主(2010-07-02):
给南桥供电的2个场管发烫  主板上短路  想问下  那两个场管后面还有什么比较容易损坏的原件
具体是哪里我也不知道  不是CPU供电那一块 英特尔的板子  就在给南桥供电的场管前后  帮忙分析下  那前后有没有什么比较愿意损坏的原件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短路  现象是什么   那里短路  说清楚一点

网友:
现象是开机掉电 开3—4下能开开  2位的诊断卡跑FF或者00  南桥供电的两个场管发烫 摘掉测量正常 分析是场管前后什么原件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