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7000不开机

楼主(2010-07-02):
  我这有一台benq7000机器,不开机,电源开关上有1.3V的电压,3v,5v,1.5v。2.5v。前期电压全有,按开机按键电压下降,电流0.01A,按开机按键还是一样,没有反应,我现在发现有一个电感L8,对地阻值只有7欧姆,量了一下,这电感是给显卡供电的,其余和这电感相连的管子电容全量过了,没有问题,我现在想把显卡ATI9700做BGA先拿了,因为我没有这显卡,你们说我把显卡拿了能通电吗,会不会烧芯片啊,你们认为我做法对吗,南桥和EC我全换过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显卡核心供电,阻值7欧是正常的,显卡取掉通电没任何问题

网友:
这样是没问题的!做法正确

网友:
开关电压不对,跑上线路看开关连到什么元件上了?

网友:
显卡 正常,开关的触发电压明显不对 一般有3.3v 5V  现在很多山寨用的是17到19V  查查开关到IO 之间

网友:
开关键上的电压才1伏多,好像不对,应该在3,3伏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