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0S EC是否有程序

楼主(2010-07-02):
EC是SMSC KBC1091-NU, 板子+3VA短,摘了EC后短路排除.现在请教一下这个EC是否带程序.准备买芯片呢

网友:
这个你的看电路图,如果BIOS挂在EC上,基本上是带程序的

网友(点评):
LPC架构的也有带程序的吧

网友:
你的机器是一修吗?看看上面有没有贴标,一般DELL的机器的I/O是有,HP的没有

网友:
有带程序的

网友:
上面没有带标贴,但是我问卖芯片的说是有程序的,等芯片来装上去试下,这机器找不到图纸,是参考HP6520S的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