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80故障

楼主(2010-07-02):
今天继续拜贴,前几天老板从客户哪里拿回一台ACER 5580笔记本,开始故障为蓝屏,死机,重启,而且故障还不定时出现,开始怀疑是系统问题! 装了ghost 系统之后也是这样,而且在装的时候也会有死机的现象,并且蓝屏的代码为0*000000000ae,之后更换过硬盘,故障依旧,更换过内存也是一样! 拆机后把IO芯片加焊,此机之前做过显卡!
   问题是进入系统之后,运行速度很是慢,之后进入安全模式可以,怀疑是驱动问题,那位朋友有遇到过这种现象的,我想试试做一下显卡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并且是7300的,现在已经装好WIN7 正在试机,如有结果我会通告大家。

网友:
换下显卡   上次修了一个也是蓝屏  不定时的   换个显卡好的

网友:
显卡的问题73就是爱坏

网友(2011-08-25):
应该是7300的问题

网友(2012-01-02):
如果是显卡问题的话,可以试一下不装显卡驱动,看会不会,如果还是会的话,显卡问题不太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