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0-07-02):
电源没有电压输出 保险是好的 滤波电容是好的 整流桥是好的 但是前级电压不够310伏 只有150伏 后级没有电压 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毛病
我是新手

网友:
用万用表测电源输出插口上的绿、紫色线对地有没有3.6-5v电压,如果没有电压,说明你的电源的辅助电源没有工作。应查辅助电源的电路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先查一下初级电路,初级电路150v肯定不正常,一般初级,次级电路不会同时坏,所以楼主应该重点排查初级电路。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我换了大电容,整流桥,300V电压还是低
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教高手

网友:
220V加路上串有一只PTC电阻和有无110V与220V转换开关,检查开关与PTC电阻有没坏

网友(点评):
自己搞懂整流输入部分再来发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