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虚焊

楼主(2010-07-02):
明基的台式电脑 拿过来是加电不开机 压北桥可以正常开机 加焊后OK 拿回去3天后又拿回来了说现在不加电了 我郁闷了 还有其他问题? 北桥不至于不加电啊  不管了 先看看  插上电源按开关没反应 更换电源无效 强行加电后测试卡不跑 CPU不热  过一会后又一切正常了 第二天又这样了
本人修台式机经验不多 忘高手指教

网友:
可以排除北桥了 南桥的可能性不大 有朋友修过类似的问题吗?给点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开机 不关北桥的事  你压北桥开机  可能是你压北桥的时候影响到南桥了
    加焊北桥的时候  BGA温度高把南桥也加热了 可能当时就好了  最好是换一下南桥的晶振或者是做一下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