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r61 CPU主频不对

楼主(2010-07-02):
一个thinkpad r61的本本,,,,CPU倍频一直处在6X处。。。。正常为13X的速度。。。是什么问题导至这情况的????

网友:
先刷BIOS,然后把CPU降频的选项关了。

网友:
自动降频导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自动降频我是知道的。。。。但我这情况不是自动降频导至的。。。。他是一直处在6X的速度。。。只有7百多赫兹的速度是有问题的...先试试1楼的办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