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键盘鼠标

楼主(2010-07-02):
由于我在网吧做网管!  鼠标键盘耳机....更换率太高...半年下来...换下来的鼠标耳机键盘..

大概就要用大纸箱整整放满两箱.

后来..我就慢慢的学会简单的维修鼠标键盘啦...耳机坏的最多...但是就是不会搞(有会修耳机的告诉我...一般情况来说耳机坏的最多的就是耳机线坏了)

键盘其实很容易的...一般来说坏的就是里面的键盘电路板....擦擦灰..小部分键盘就会好的...还有就是键盘线断了的...就换一根..其实只要你敢动手..这都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鼠标也很容易修的....一般来说只有一个螺丝....被那个保的标签把那个螺丝挡住的....如果过了保的话就放心大胆的拆了它吧..

打开之后...你会发现里面的配件简单的可怜...就只有三个按扭.....跟一些简单的线路.....修这个一般来说就是坏了那个就换那个..鼠标总共才分五个配件...三个按扭...一个鼠标外盒盖...还有一个电路板....放心大胆的去搞就是啦..这都是很简单的.

    有会修鼠标的高手的么....有一些鼠标用起来是很飘的感觉...就这种坏的鼠标...我也不会...

   看看基地里有没有这种高手

网友:
哪个还去修这些东西哟

网友:
呵!。。 没事的时候修一下也好噻。。。修一下只要几分钟时间.

    买一个新的总要花钱吧。

网友:
没有什么价值修了,

网友:
键盘看是什么问题,多数是接口拐弯的地方断线,剪掉重新接就行了。
耳塞也就是调音量的点位器问题多

网友:
没事的时候也可以搞搞啊
都是钱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说耳机的那个点位器有没有办法搞..像这种问题的耳机一大把...如果可以维修的话..

    我想了解。

网友:
很便宜的··买几十个回来就行啦·

网友:
你是说买点位器么。。。。我咋不见有人卖过。。也没听过。。能介绍说一下不。。或者把资料给我看看。

网友:
也就你在网吧有条件修这个,别人没修的,没价值。。

网友:
楼主有条件研究一下

网友:
键盘一般不必费神去修了,大多是按键膜上的导电涂层变质,要修就得有膜换!

网友:
嗯。对滴键盘跟鼠标容易修...就是耳机难搞.我就是因为有这个条件..所以更想知道怎么维修的。l因为这能为我创造利润。

网友:
看贴回贴好习惯

网友(2012-09-21):
我以前经常给网吧修键鼠麦的。一看几位都没有维修经验。键盘不好用,没几个是灰尘多造成的。多数都是进了水或者饮料,导致电路板上线路腐蚀断线了。要修也容易,不用换电路板,只需要用导电银漆接上就可以了。当然线断的情况也有一部分,去掉一段重新焊上就行了,如果不行重新换根新的。耳机这块问题多的基本都是线断了,还有一部分是电位器老化,换一个就行了。你提到的鼠标飘的问题,那是感光芯片老化,或者发光二极管老化导致的,换个新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
换一套才20几块钱。。。。

网友:
像鼠标的感光二级管 一个成本大概几元钱吧,换了还是比较划算的

网友:
要是网吧是你自己的就修吧

网友:
耳机换线就行了!

网友:
这类小东西...有空可以弄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