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卡住10秒左右就自动重启了,邪门了。

楼主(2010-07-02):
我的电脑自己死机了,就是卡住了,但是卡几秒之后就自动重启,

然后我就摸主板的芯片,有点热,我的主板是 映泰NF520   南桥北桥集成一起了

是不是南北桥太热,导致死机的。

电源是航嘉的 额定220w 显卡是影驰 GT 210  CPU amd 215

原来就有这种情况,但是我用安装版装了一次系统就好了,但是用了半个月左右 又开始死机

了,是不是板子的问题,主板换了一个新的照样死机,会不会是内存有问题,如果内存有问题的话能

导致电脑死机吗,死机5秒左右自己还自动开机了。系统不会有问题的。硬盘应该不会有问题

吧,硬盘是新的WD320G   !!!本人怀疑是内存有问题,希望大家可以帮帮我

网友:
不知道是 一开始用就有这种现象还是用一段时间后这样   如有条件代换下配件试试     把具体配置贴上来
下表参考!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这几天遇到好几个U坏的。

网友:
     肯定是你那散热不够好造成的,

网友:
我也有一片映泰TF570 U,现象和楼主一样,卡机1-2秒会重启,多数是刚开机就这样,重启一次后就基本正常了,不管你玩多久都不会,是不是板的通病???

网友:
对了,U是3800+  内存KST 1G 800,XFX7300GT,金河田标配电源。

网友:
你就用替换法,一个个试不就知道了啊

网友:
可能是电源的问题,换个电源试下呢,电源带不动负载

网友:
主板桥空焊不良或者显卡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我觉得是电源的功率不足照成的吧

网友:
单桥的进系统死机重启蓝屏,一般都是桥空焊引起   呵呵

网友:
查看CPU风扇和桥的风扇正常不?用替换法。一样样式,要不就送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天热了 单桥的板发热量很大的  桥温度可就会引起空焊还有各种奇怪的现象  你的板应该是桥有空焊了  把桥散热弄好一点试试吧  上点硅脂  加个好点的风扇 还不行的话就只有干桥了

网友:
一般南北桥合一,问题多数在桥的问题,看看散热好不好

网友:
你的风扇什么的 没有问题?

网友:
主板:NF520  CPU:AMD 240 内存:金士顿2G  硬盘:wd320G 电源:航嘉2006 显卡:影驰GT210

主板内存电源都换了,但还是死机,最后换了一个电源线,我的风扇是 AMD 原厂的,二次封。

网友:
散热有问题的话能导致电脑死机吗? 散热如果不好,那不就自动关机保护电脑吗?

网友:
可能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
首先挑个简单些的,换个电源试试看,如果还不行,加焊下桥芯片看看

网友:
个人认为,   NF的板通病一般桥容易虚焊, 可以先加焊下试试,

网友:
本人换过主扳,换过内存,换过电源,没换过CPU  没换过硬盘 没换过显卡 。。

现在换了一条电源线,用了一段时间暂时没出现什么问题,电源线也会出现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