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AOC 暗屏

楼主(2010-07-02):
客户拿来说是 摔得 , 拆开机器 发现灯管坏了。 然后把灯管换上 。 一试机 还是 原来得那个毛病。。。 这个应该是什么问题?
暗屏

网友:
多大显示器 什么型号,板上的各个电压是多少 都不知道怎么帮你

网友:
高压看看有没问题

网友:
好了, 灯管没有接好。

网友:
看亮度调节信号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