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杰微915GVE-L主板的BIOS。。。。。

楼主(2010-07-02):
求杰微915GVE-L主板的BIOS。。。。。
急。。。。。。。。
急。。。。。。。。。。???????????
!!!!!!!!!!!!
!!!!!!!!!!!!!!!!

网友:
这么多人来过。都没有吗?说个话哟。。。。

网友:
还有没有其它的型号?

网友:
没有,就这一个型 号

网友:
你可以先到百度或驱动之家下载JW915GVE的BIOS(-L的没有找到,两个BIOS是可以通用的)来验证是不是资料损坏
http://www.baidu.com/s?bs=%BD%DC%CE%A2915GVE-L&f=8&wd=%BD%DC%CE%A2915GVE-L+bios+%CF%C2%D4%D8

网友:
你可以到太平洋下载中心去找一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