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超磐手nf520主板无时钟无复位

楼主(2010-07-02):
磐正超磐手nf520主板,开机不跑码,用cpu假负载测试时钟没信号,pg电压很低,用诊断卡测试,clk灯亮,复位灯常亮,复位针电压是3.3v正常,这个主板南北桥是一体的,没有14.328晶振,没有时钟芯片,复位针连接到南桥去了,测试其进入南桥端的信号是好的,按复位键有反应,测试南桥周围的2个晶振,一个25k,一个32.768,都有1点几伏的电压,没有示波器看不到波形,测试南桥输出到cpu的时钟信号有输出,不过相差挺大,1个是1点几伏,一个只有0点几伏,这2个信号接到cpu之前经过2个贴片电容,在经过这两个电容后就测不到电压了。测试cpu供电正常,南桥发热,应该是正常的发热。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板子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先查板子上各个供电点的供电?

网友:
诊断卡复位灯常亮就是全板无复位了。时钟是集成在桥里的。先测供电吧

网友:
如果3VSB正常,并且拆掉网卡和换IO后故障相同说明桥坏了

网友:
这种单桥的通病就是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正常之后再测一下总线电压不正常 如果供电都正常 没时钟 那么就是桥问题了  时钟集成在了桥里面  时钟没有复位肯定没有

网友:
我想还是查各供电吧,因为供电有了,才有时钟一步步来不能过急的

网友:
桥 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供电都正常的话,要着重考虑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