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主板一通开机电后自动关机,一秒自动开机,两秒后又自关机,这样重复下去.

楼主(2010-07-02):
(无正文)

网友:
POST卡跑到哪重启,插内存了吗?

网友:
只插CPU,换未插内存,不插CPU是没有这个现象的

网友:
不过内存反复重启对于一些主板来说是很正常的,换条内存,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对,这是精英的通病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主板不插内存就是这样的
如果插上内存还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内存不过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再就是用灯座看一下座子  座子也容易空焊

网友:
搞好了。。。。。,换了精振

网友:
应该在测试的时候,满足最小系统的要求啊,CPU、内存、显卡都是必须的,其他的可以拔掉,这样才完整测试。

网友:
无聊出来看看~~~~

网友:
POST卡跑到哪重启,插内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