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350不开机

楼主(2010-07-02):
机子待机正常,3V 5V都有 输出,BISS电池也有电,但一触发就掉电,3V 5V都没有输出了 ,MAX1999 3脚有高电平,4脚无,请教各位大侠,给个思路撒,它是3V 5V后面有短路,引起1999保护了, 还是怎么回事,在线等待

网友:
量BIOS32脚电压3.3V,26脚无电压,自己先顶下 别沉了

网友:
掉电后还能接着再触发吗?如果不能就是后级有短路的,如果能就是缺少后级电压

网友:
先把各个电感对地的数值打一下,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各个电感的 阻值都打了的,都正常范围,我也觉得后面有短路,引起保护了 ,但就是找不 出来啊 ,求各位大虾师父发表点意见撒

网友:
看看SHTN是被那组信号关掉的。顺着查。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还发了一块板,结果就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