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 T43 或者52 集显 ICS 是否需要-CLK_ENABLE

楼主(2010-07-02):
芯片换过 VCC3B 供电脚都有 时钟就出不来 55 54 脚都有3.3V 哎。。。。

网友:
需要。但是很难量得到

网友:
难道说这个信号没出来 ? cpu那边有vtt 我开机后 给个电压触发下有用吗

网友:
有人在吗  能指点下吗 。。。

网友:
电压恐怕不能随便给吧 不过你给得时序正确 也有可能恢复正常

网友:
Q1095 那边 G级有3.3 D S 没有电压  ,好板 我看了下 也没有 不知道这个信号是怎么过去的真的晕

网友:
U120 我想问题出在他那里 如果找到了他 肯定能解决问题 VR_PWRGD 要它给南桥的

网友:
有没有人在呀手上有板子的兄弟帮我看看 U120到底在哪里哦 谢谢了 找到原因估计问题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修好了各位 谢谢大家  U120 到 Q1095 D级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