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7C,闪亮黑屏

楼主(2010-07-02):
如题,联想LXB-L17C,开机闪亮,1S黑屏。拆机后,用试机灯管试机,发现一组灯管不亮,然后检查些高压板,是用C5706控制灯管的。发现不亮这一组的两个C5706管子B E极击穿,换相同型号管子后,通电试机。成功点亮。
黑屏

网友:
三星这种电源板;差不多是通病

网友:
有5706和5707的板子,一般就是这个件爱坏。高压部分稍有点不正常就会烧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