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K9A2VM 不触发,求高手给思路,在线等!

楼主(2010-07-02):
接到一块V星K9A2VM,不通电

插上电源和补偿后 下图的那个八脚很烫,无法用手摸的烫,拆掉后还是不触发

求高手给个思路,在线等,
管子是 up7706u8! 也没找到PDF资料

网友:
你注意看看是不是有个16脚的开机芯片,MS开头的·

网友:
如果那个8脚发烫的话
查3VSB是否短路
这个8脚貌似5VSB转3VSB的MOS管

网友:
回 版主 没看到16脚MS开头的 开机芯片 只有个14脚类似风扇管理的芯片.
回 逸风 3VSB 无短路现象!

网友:
那个好像是场管  5V转南桥的3.3V 可以测PCI的A14 是否对地

网友:
A14 对地了

网友:
3.3VSB对地  打USB对地阻值 正常就拆网卡 再不行南桥挂

网友:
4楼 回复3VSB无短路;   6楼回复A14对地了;把测试方法描述一下,数值说一下。
A14短路,拆网卡后再测一下。还短,南桥可能性极大。

网友:
我一块MSI 945 主板和你的故障现象一样,同样不上电,强开能上,
接电源,也是相当位置的8脚管子发烫,A14对地正常,USB正常,网卡已经拆掉
现在还放着呢,估计是南桥坏了,基本上不考虑修了

网友:
把SPI也拆掉,还有发烫的IC

2脚EN电路转换VRMPGD 4脚5V  6脚VTT_DDR  3脚VDD  7脚FB

网友:
有图有真相,感谢各位老大,已经搞定了,的确是网卡引起的,拆了,可以开机,不知道从别的机器上面能否拆个过来能用不,还是供电部分出问题!

网友:
再次测一下3VSB,如果正常找个同型号的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一个双路供电的管子  打A14值的时候 把他拆下来打

网友:
初来乍到,收益匪浅,大体上是学习到了,不过细节就汗颜,东搞搞西搞搞,以后还得向前辈们多多学习,望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太有用了, 说实话,阻值卡还不太会用,以后多多向你们请教!

网友:
再次测一下3VSB,如果正常找个同型号的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C:

乐天你好,网卡这边的 3VSB 怎么测,帮忙扫扫盲!谢谢

网友:
打一下PCI槽的A14脚的对地阻值就可以了,拆掉UP7706测

如果阻值不低于90且待机有3.3V电压,说明主板南桥待机现在不短路了

网友:
打一下PCI槽的A14脚的对地阻值就可以了,拆掉UP7706测

如果阻值不低于90且待机有3.3V电压,说明主板南桥待 ...
引用 网友C:

明白,简单明了!

网友:
把SPI也拆掉,还有发烫的IC

2脚EN电路转换VRMPGD 4脚5V  6脚VTT_DDR  3脚VDD  7脚FB
引用 网友C:

乐天大侠,为什么要拆SPI?3.3VSB是同时供给南桥、网卡还有串口芯片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雷击的板子SPI-ROM也会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