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技嘉GA945PLM-52板子南桥边那个八脚的6520是 ...
在线求助—技嘉GA945PLM-52板子南桥边那个八脚的6520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0-07-02):
请问技嘉GA945PLM-52板子南桥边那个八个脚的6520是什么管子?可以用什么代换?
求助
技嘉

网友:
内存的电源芯片·用RT9202代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10069-1-1.html

网友:
如果换6502还不行的话,查周围的二极管与电阻。

网友:
敬业电脑
的帖子
PWM电源管理芯片 与RT9202一样的 可以互换用

网友:
涵山
的帖子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