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代工清华同方主板问题

楼主(2010-07-02):
各位大师,今接两块华硕代工清华同方主板,一块上电直接开机然后当在11 16的代码,一块点触发后当在30 05,内存供电正常,BIOS代换过,现象不变,应如何检修,谢谢

网友:
什么型号的板子,IO型号?桥的型号?各项电压都是多少V?有没有测试各相关设备间的阻值,BIOS代换过不一定说明BIOS是好的呀

网友:
SORRY,是华硕代工的清华同方K8V-VM/S主板,IO是W83627EG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