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断电后,BIOS信息丢失

楼主(2010-07-02):
完全断电后,BIOS信息丢失,电池刚换新的,系统都是刚做的

网友:
测一下BIOS跳线处是否有高电压

如果有:则是桥坏了
如果没有:查电池正极到CMOS跳线帽处的元件,容易坏的是双二极管、电阻、对地接的电容
CMOS跳线帽氧化

网友:
看看电池座里的小弹片是否压平,往上调整一下。

网友:
用镊子把电池座刮亮,然后调整一下电池座正负极弹片,让弹片把电子卡的紧一点,不行的话加焊电池座,还不行的话查线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装上电池后测一下电压 不要测电源  测板背面电池座的引脚看一下是不是座子脚氧化引起的  如果不是一般是CMOS电路里面滤波电容漏电引起的  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最小系统法,测试正常,装上其它配件,一切正常,不知道何故

网友:
看双二极管,在电池塘座背面量电压,没有的换座子

网友:
都正常了
怎么还有故障?
LS几位都讲了如果去一步一步的排除。LZ依照这些步骤查过没有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电池供电问题,仔细检查电池到南桥的线路电压

网友:
换个电池做 还有那个复合二极管看有没输出 32.768Mps要起震

网友:
测BIOS供电脚有没有供电,好像是第4脚CE是不是,有没有低电平,如过都正常,刷下BIOS,在确定桥的问题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各路电压

网友:
跑下线路看看

网友:
断电之后无法保存的话就看一下二极管是否被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