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主板求助

楼主(2010-07-02):
顶星主板815EP  TM-815EM
故障:按开关不触发、因此机为税控机,所以不想换新机。

本人对台式机主板不太了解,还请各位指点一二。开关电压为5V 。别的地方应该查哪里?

网友:
测开关针有无高电平,把IO资料发上来看看

网友:
3VSB电压正常否:测量PCI插槽的A14脚
32.768是否起震
如果以上都正常
换IO试试

网友:
815的老板,你可以先测一下CMOS电池是否还有电。拔下电池触发试一下。
晶振两脚是否有压差
跑一下开机电路,IO是什么的?83627HF-AW?

网友:
IO WINBOND W83627F-AW 这是IO型号。

网友:
你查一下待机时,70#74#电压是多少?点开机键后,67#68#跳变情况如何?72#是否为低电平?

网友:
没有VBAT电压也会不开机,根据凝海的回复楼主可以试一下换IO换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开机要查的很多 CMOS跳帽 待机电压   晶振  开机电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