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能点亮但是报警41不向下走了

楼主(2010-07-02):
一块FOXCONN P4M800P7MB  给方正代工的板子,拿来修的时候是开不了机,没3。3V-SB换了W83303AG就好了,可以开机跑马了,现在的问题是。开机跑C1-C3 CL 2A 25 41点亮,报错。不向下走了,涮了N个BIOS ,官网上下的,BIOS芯片也换过。别的地方的BIOS也涮过还是一样。那个给指点一下,多谢了。报错内容如下:
Bios Rom checksum error
Keyboard error ot no keyboard present
Drive A error . system halt

这只是其中几句,以前遇到这问题直接涮BIOS就好的。

网友:
查PS2部分
取掉COM芯片

网友:
COM口芯片已经拿掉了,又换了个IO W83627EHG涛声依旧

网友:
LZ把CPU座仔细清一下,不行再换个U试试,我遇到过一次,刷BIOS怎么都不行,最后无意中清了清U座好了,我记得好像我还发帖了,说是LPC电路的问题?我也没太懂

网友:
LZ翻一下论坛以前的帖子,在38页有我以前发过的帖子,你去看一下吧
  不知道怎么引用那个帖子,所以只有这个笨方法了

网友:
测一下BIOS芯片的供电,第一脚。供电正常,再测13 1315 17 23 LPC总线正常否。如是是有BIOS座的,把BIOS座拿掉,把BIOS直接焊到主板面

网友:
有没有刷方正品牌机的BIOS,如果刷了故障相同说明桥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拿掉BIOS芯片 后打BIOS焊盘上面13  14  15  17脚的值
不一样拆IO再打
没问题查BIOS供电  时钟  复位  24脚有没有高电压

网友:
发主板编码,我给你方正BIOS刷下试试

网友:
可惜板人家拿走了他说原来就这样

网友:
呵呵,这个板上个硬盘就会好,你试下吧

网友:
取掉COM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