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R43不过内存求助

楼主(2010-07-02):
一台BENQ R43 不过内存,插不插内存都一样跑0.85A不掉电。对内存打阻值,数据线,地址线均正常,0.9V,1.8V,3.3V都有。但测时钟电压为0,时钟对地电阻正常范围。内存时钟由U23,ICS9P935提供(上图)

测第3脚CLKBUF_VDD  7脚CLKBUF_AVDD供电1.8VSUS正常。
20脚CGDAT_SMB,19脚CGCLK_SMB直接由系统时钟芯片提供,测两脚都有3.3V正常。
8 M_FWDSDCLKOA_DN
8 M_FWDSDCLKOA
_DP两信号由北桥直接提供,测都只有0.82V左右,请问这个电压是否正常,这两个信号是起什么作用的?谢谢
1,2脚,4,5脚,12,13脚,15,16脚八个引脚分别接到两个内存槽的时钟引脚上,测电压均为0V。
北桥芯片换了一下,但不知是不是好的。有修过类似故障的高手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
换了北桥还没有好,如果北桥确定是好的,我建议刷一下BLOS .

网友:
M_FWDSDCLKOA_DN
M_FWDSDCLKOA_DP两信号由北桥直接提供,开机后测都只有0.82V左右,请问这个电压是否正常,这两个信号是起什么作用的?期盼高手解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