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L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0-07-02):
一台ASUS z99L笔记本电脑,有待机,按开关无反应,按音乐键可以加电,但暗
屏。此机的上电流程为:
1:+3VA_EC以及+3VA_EC过R3002后转换为+3VACC给ECIT8511E供电
2:+3VA_EC过RESET ICU3001给EC19脚提供RST信号EC_RST#
3:EC48脚发出VSUS_ON信号产生+3VSUS +5VSUS +12VSUS
4:电源IC反回SUS_PWRGD信号到过EC54脚
5:EC105脚发出PM_RSMRST#到南桥
6:按下开关后PWRSW#_EC递给EC 2脚
7:如果EC工作条件正常,EC69脚发出PM_PWRBTN#给南桥
8:南桥正常的话,返回SLP_S4# SLP_S3#给EC, EC发出SUSB_ON产生:+1。8V +3V +5V+12V SUSC_ON产
生:+0。9VS +1。5VS+1。25VS +2。5VS +3VS +12VS
因为按下开关后没有反应,且按下开关后PWRSW#_EC信号能够拉低,但PM_PWRBTN#无变化,所以先查EC的工
作条件.
实测EC工作条件为:VCC正常,19脚EC_RST#3.16V 158脚 160脚clock波形正常,
172脚AC-IN-OC# 0V 3脚LID_SW#:0V。LID信号为0V不正常,因为LID信号如果有效机器会进入待机状态,如果机器工作,必须使LID信号无效,也就是LID_SW#为高电压时机器才可以正常工作,找到LID开关,拆掉后,LID信号恢复正常,机器可以正常加电了.
第一次对着时序分析故障,可能有不对之处,欢迎师傅们指导,谢谢

网友:
分析得井井有条,本人还没学本本,还有些看不懂哦。

网友:
请问楼主EC172脚的做什么用的,我只知道在隔离保护里面也用到

网友:
AC-IN-OC#应是适配器检测信号脚,说法可能不对,但意思应是对的

网友:
呵呵,电路知识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