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IC RT9237问题

楼主(2010-07-02):
华红CV4XD 故障现象VCORE=0V,CPU供电由RT9237+2个RT9600组成提供,经测RT9237第14脚SS为0V,跑线发现除了对地接一个电容外,另外还接有2个三脚的元件(场管),后来我干脆把这两个场管拆了,14脚恢复了5V高电平,VCORE有了1.45V的输出电压,但上CPU但还是不能正常工作,用示波器看6个MOS管的G,只有上管有波型,RT9237送给RT9600的PWM波型很对---两条平行线(上面一条较暗),到此不知如何办了,因为没有RT9237这个元件代换,也不敢确定是不是它坏

网友:
ss端的电容有没有换掉?如果换掉了就直接更换PWM和驱动IC吧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测量到9237输出到9600的PWM波形都正常的话,就要考虑换96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