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p170c维修

楼主(2010-07-02):
客户一台p170c拿来的时候是蓝屏,以经验先软后硬,挂光驱重装,装到一半就蓝屏了,摸cpu位置很烫,(用的是台式机c1.7,难怪这么热。顺便鄙视下神州)加散热垫,清理风道。重新开始安装,装到一半又掉电重启。该死的散热问题,实在没招了,换个cpu温度会不会降下来?翻箱倒柜只找到1.7的cpu.赶紧的插入,上好风扇开机。没想到居然不触发。待机0.6a,头大了。拆机折腾一番还是老样子。期间偶然有一次可以开机。仔细琢磨一会,压紧cpu开机,亮了。
心里有点底了,拆开cpu座,酒精清洗上机,可以了,不加散热底座,开机测试一天故障全没了。

网友:
楼主是加焊的座子吗?

网友:
应该是把座子给洗了一下,应该是座子接触不良的故障。

网友:
三楼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