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E2100不触发

楼主(2010-07-02):
   这款机器的通病是电源接口和显卡接口接触问题导致通电闪黄灯。
客户拿过来说不开机,拆机发现无待命3V,5V.开始一直在修待机电压,发现该机器是由专门的电源IC控制,该IC在电源板上。发现公共电电压都是由它控制。待机的时候该信号为低电平。量测电源IV的供电时钟均正常,RST也正常,按道理应该会发出控制信号。一开始怀疑是IC本身有问题。但是发现要是不接那个电源接口槽子的话IC灯都不闪,怀疑是该机器有保护功能,整了快一天,当时又没得电源IC换,后来想想会不会不插显卡也会无待机呢,台式机就有这样子的。果然一插显卡就正常触发,维修完毕。
需加注意的是如果电源接口和显卡接口不插的话会闪黄灯,导致无待机。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补焊,老毛病了
不过现在很长时间没接到这个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