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310每天早上开机或冷机开机都会白屏

楼主(2010-07-02):
宏基4310每天早上开机或冷机开机都会白屏,关了再重新开启又能正常使用,跑3D都没任何问题;使用的过程中关机过几分钟再开机就会出现如上图所示四个小屏幕,关机再开机,又一切正常,屏是刚换的新屏,无解中,请高手指点~

网友:
  屏线看看有没有问题 白屏或者多个屏都和屏线有关 另外和显卡也有关系

网友:
是独立显卡的,还是集成显卡的。像是显卡坏了。

网友:
这个本本是945集显的

网友:
这个机子现在很有规律了,冷机开机白屏,关机再开进系统就是四个屏了,再关机再开机就正常了,

网友:
应该是桥挂了,这种问题桥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虚焊的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
看下出风口是不是赌了

网友:
像是北桥坏了!加焊下或者重做看能行么

网友:
这个机器很怪事,在WINDOWS下按FN+F5切换不到外接显示器上,

网友:
重做北桥看看

网友:
不要想了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多半桥性能不良了、、、、、、、、、

网友:
太神奇了,换了条新屏线就OK了,第一回遇到这种怪事

网友:
查到问题修好了就发啊

网友:
sorry!  打错字了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
屏线会引起四分屏故障,不明白,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屏线也要重点查。

网友:
那根坏屏线有没有测量一下,看看有没有断路,相邻线之间有没有短路,总会找到原因的。这个世界没有鬼神的。咱只相信唯物主义。

网友: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坏屏线被我扔了

网友:
哈哈屏线的问题

网友:
重做显卡就好了

网友:
不是吧,要是屏线接触不好,不会这么规律出问题啊

网友:
LZ那现在可以切换吗?这个机子有那个转换蕊片吗有的集显到屏要经过一蕊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