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 fmv-7190nu4开机后不定时关机

楼主(2010-07-02):
富士通 fmv-7190nu4冷机的状态下开机后可用一两个小时,之后不定时自动关机,时间都不会超过15分钟。运行时电流偏大。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这一块。看看CPU的温度是不是很高?

网友:
CPU座或桥有空焊的吧,温度达到就会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