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品牌机软关机后,鼠标键盘灯亮,打开机箱后电源CPU风扇都还在转

楼主(2010-07-02):
HP品牌机软关机后,鼠标键盘灯亮,但显示器已经黑屏无信号连接了,打开机箱后电源CPU风扇都还在转,长按关机键5秒才能关机,

网友:
我只是从装了个系统,那位大哥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忘请赐教,

网友:
应该不是开机电路的问题 ,  硬关机可以关机

网友:
应该是BIOS里设置的问题,在里面找下电源管理项,有个电源工作模式,所先项有S1    S3  之类的,改下设置再试试

网友:
方案1:在BIOS中关闭ACPI
方案2:简单点,右击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计算机,把驱动更新为ACPI Multiprocessor pc
方案3:修改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CurrentVersion\Winlogon,双击右边窗口中的"powerdownAfterShutdown",将数值数据改为1。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还是不行,我现在怀疑是不是BIOS程序的问题,也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明天去店里刷下BIOS排除下看下,

网友:
希望有高手路过,帮咱看下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清空CMOS
BIOS设置
换电源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