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不充电该怎么查是主板的问题还是电池本身坏了

楼主(2010-07-02):
    今天接到一台DELL 1000的本本,故障是电池不充电,用电源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不知道这种问题要怎么查,才能判断是电池坏了或是主板上充电电路的问题,,谢谢

网友:
有一样的找个电池替换试试。

网友:
最好换个好电池试一下

网友:
换个充电管理芯片sh

网友:
接上电池后量主板的各供电角看看是否能满足电池的充电条件

网友:
把电池装在本子上  然后在量电池的电压是多少  量到结果后在看看电池上标的门限电压是多少
低出门限电压值的话 电池挂了

网友:
最死的办法就是换一个好的一模一样的电池试试就知道了
   楼上的说的也可以啊

网友:
适配器是原装的不,换个原装的试下

网友:
看下开机后能否认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