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鼠标没有5V供电 一接飞线就冒烟了 急救~~~

楼主(2010-07-02):
键盘鼠标没有5V供电 一接飞线就冒烟了 急救~~~
飞线

网友:
看··你看保险是不是坏了··不行就把键盘口边上的贴片电容挑掉。

网友:
你现在如果不插PS2能亮吗?你说飞线就冒烟会不会PS2接口有问题呀!如果不行就把PS2接口换了在看看别的小元件断路了没有。

网友:
冒烟说明板子上有短路的地方,为何会没有供电呢?肯定是短路给烧掉的
先不急着飞线,检查一下电路上哪个地方短路,排除故障再进一步操作
同意楼主:
5.0
人间哪有真情在
同意楼主:

网友:
Gogo
的帖子
首先要确定你供电没有接错 如果冒烟说明短路很严重 没接错的话 看一下USB接口 还有前置USB针等有没有连在一起了 一般直接飞线的时候最好中间串一个保险这样比较安全

网友:
查看主板有没有短路的地方,找到原因后才飞线,(最好接保险丝).

网友:
量下USB接口 看看

网友(2012-02-09):
线没接对!

网友:
不太懂,学习一下。

网友:
Check everything for short circuit

网友A:
把键盘口边上的贴片电容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是PS2还是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