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小问题易忽视~BGA后的小故事

楼主(2010-07-02):
  昨天 修到一片板 只知道是ABIT NV 单桥 (由于前一夜 没睡好 一整天都是昏沉状态 所以也忘记板的型号了 SORRY )....不过知不知道型号不重要 因为我说的 并不是具体哪个板的 维修经验.我只是说一件 小事...

  一片板 一切 正常 上U 跑码到内存 插内存 跑到显卡 心想这是个好板啊  于是  插上显卡 结果挡在 C1不过了.....这个,,不用多说了 按我的个性NV是要摸的   所以二话不说 直接摸她 一摸她 果然 顺利开机 显示器亮了....

  行了 啥都不用说了, 上床吧(别想歪了 是上机床 BGA) ...经过 很温柔的 "缠绵"过程 BGA好了 ,冷却后 心想 OK了 没问题,
插上所有东西 开机 - - - - 4个横杠 不跑码了,,,, 怎么可能  我自认为对NV那是相当的温柔的 而且成功率很高,怎么可能这样呢...

旁边有人 说 重植吧,,,还有的说肯定是挂了 之前摸她跑码 上了BGA就不跑了 100%挂了,,,,,反正 N个人都说挂了 ,于是 上灯座看下,,,OK   打值 ...OK 一切都是正常的 所有迹象表明桥是没挂  但就是不跑码 最后我也大喊了一句 挂了唉~!

不过我心里还在琢磨,,,,也不知道 怎么胡思乱想的,, 就想到了 热胀冷缩的事情,,,正好又瞟 BIOS 的座子 离桥不算近 但也不远 会不会是它受到BGA的热度影响 接触不良了 或者针脚受热氧化掉???,二话不说 镊子 扣掉 BIOS 放到桌子上磨了几下 BIOS脚  用力按回座子 开机 跑码 机器亮了 进系统一切 OK   此版修复

其实这不算是什么 维修经验 思路的  不过 我觉得 有些时候 修板就是个小动作 可能就解决了大问题,就此板说  之前跑码 干了BGA不跑码了 一般人可能就判定 BGA没干好,,,,有些事情也不是绝对的  也要有自己的想法  如果我没有坚定的对付NV能力的信心 也许也会去重做了,,,,

希望能够起到个  抛砖引玉的作用

网友(点评):
NV的 32.768烤死了也会FF。或者CF

网友:
如果是显卡没做好也不会引起不跑码,除非显卡短路,使供电不正常。

网友:
郭子对NV桥比对GF还细心

网友:
楼主很用心  如果是我会重植显卡 不行就慢慢跑线路 查信号了 哎 一句话 好经验 心中默默佩服着

网友:
NV的桥应该怎样做啊?用土炮能做不?我做过两个都挂了

网友:
NV的桥应该怎样做啊?用土炮能做不?我做过两个都挂了
引用 网友A:

土炮 我没玩过啊  主要还是看温度曲线了 温度要掌握好

网友:
不错,这些小问题有时候真的会大意。翻来复去的弄也弄不好。

网友:
郭子干过的NV桥!没有}NV}的说不舒服的!呵呵 !

网友(2010-10-31):
细节蛮重要的,不要轻言放弃!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运气真好!BIOS座怎么就偏偏长在了桥旁边呢?
我做过几片都直接挂了,在桥上直接测量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