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30开机电流0.12A

楼主(2010-07-02):
今天接一DELL M1330 机器,纬创代工的,机种是DT2,拆机目测主板一遍未发现明显物损现象,再测各电压输出端之方形电感的对地阻抗也未见异常,方可加电,按开机键,电流跳变至0.12A掉电,万用表测得有3V 5V always电压均有,再按开机按钮,测得5V_RUN只有2.6V,故查U69,测得U69 pin4控制脚电压为4V,比正常值偏低了,再测得R541电阻上端15V_ALW电压只有5V,再追踪到15V_ALW的输出端U64,测得U64脚pin5供电正常,但U64pin1 pin2无波形,导致U64 Pin4无脉冲波给C715 C710充电,因而导致无15V倍压输出,再追踪U64的PIN1 PIN2,其信号为EC_PWM_2,此信号是EC经由Q68发出,测得Q68 DS间阻抗为0欧姆,更换Q68,故障解决,加电开机,机器点亮。

网友:
同一板子,也是无15V,但测的EC_PWM这个信号未从EC发出,EC换过。Q68是好的。不知何故。并且换的EC是从好板上拆下来的。

网友:
相信楼主修本本达到高高高手的水平,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达这种水平,能否说一下学本本维修的经验呢

网友:
3楼的,你换KBC之前量了它的晶振没有,不振的话KBC也不发出EC_PWM。

网友:
请问下楼主  电感对地阻植只要有就是正常吗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吧